求助:VCA810增益控制电压与输入信号大小的关系

楼主:
VCA810增益控制电压与输入信号大小的关系

     输入信号的大小不同时,要保证相同的放大倍数,控制增益的电压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增益控制电压与增益的线性关系不存在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人能解释这个问题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不同输入,要保证相同的放大倍数,需要不同的控制电压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能否把你的输入/输出、需要的增益、增益控制电压数据统计出来?以便分析。
VGA810是电压控制的程控放大器,增益由控制电压控制,当输入/输入在VGA810标定的输入/输出范围内,控制电压在-2V~0V之间时,增益和控制电压具有很好的线性度,请参考数据手册图6.

网友:
这个是线性的吧,控制电压在-2V~0V之间变化,放大倍数也跟着在-40dB到40dB之间变化。0V的时候是-40dB。,-2V的时候是40dB.

网友:
按照datasheet里面的说明应该是线性的,实际测试的结果反映出是它的非线性,不过只测试了几组数据,因为是非线性的就没有太多的统计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组以上的数据就可以了,能否把测到的数据贴上一起分析?(输入、输出、增益控制电压)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在测试的时候波形总是不稳,峰值处有很多的杂波,峰值一直在变,导致读数没法进行。

网友:
非常感谢,慢慢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输入稳不稳?如果没有理想的输入信号,你可以用直流信号进行个简单测试。

网友:
用信号发生器给的信号,直接在输入端测也不是那么稳定的,给一个什么样的直流信号测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按照分贝数线性!!!!
每变化-1V增益增加40dB!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810测试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是那个倍数吧??没看出不对。
上面那么多人都说了按分贝数线性,单位是dB不是V!1dB,2dB,3dB...

1.8V已经是输出的极限电压了,数据表写的输出电压不会超过1.3V的
当然看上去放大倍数变小了。

还是先把数据表的参数多看几遍。

其实200mV在射频中电压也有点大了,50欧阻抗的相当于6dBm了

天线出来的信号一般是-60~-100dBm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线性度还是没法保证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输入信号过大。
建议小于200mV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增益设置电压是-1.2V,此时VCA810的增益是:-40dB+40dB/V*1.2V=8dB,也就是能VCA810带宽内的信号放大约2.51倍。
输入是200mV的时候,理论输出应该是502mV,实际测到520mV;
输入是400mV的时候,理论输出应该是1004mV,实际测到1000mV;
输入是800mV时,800mV*2.51=2008mV,由于VCA810的输出摆幅在常温下典型值为1800mV,所以你测量到的1820mV还是正常的。

从数据上看,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际结果很一致,对于线性度,800mV输入时已经饱和输出了,所以不能用这三个数据来分析线性度。你可以在输出范围内多测几个点用数据拟合看看,应该是线性度很好,因为你的电路是工作正常的。

比如在-1.2V增益控制电压条件下,在100mV和500mV之间多测几个点来分析线性度。

网友:
谢谢专家的解答和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两天用面包板按照vca810芯片的datasheet中的figure2 电路搭建了一个压控放大,将8脚的50欧姆电阻去掉,并在8脚加了一个vpp=10mv,f=800hz的正弦波(函数发生器产生),并在1脚直接接地。但是在Vc=-1.5v时,输出放大达到最大,放大只有6~7倍,而且-1.5v~-2v时,放大倍数减少,无法实现-40db~40db的调节。我是一个新手,刚接触芯片

2011-8-22 18:49,对其应用不了解,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和你情况差不多哎。。。后来调了一下,最多只能10倍,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理说应该可以有100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啊!请问你是按照datasheet中的哪个图连接的啊?我用的是11页右下角的图!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2012-08-04):
回复 网友A:
专家!我输入10mV的正弦波 频率是1KHz,用前级放大7倍后,没带负载直接接到VCA810,但是通过滑动变阻器调节3脚的电压,最多只能放大到700mv,就开始自激。。。其他的不变,有什么改进的方法么?

网友E(2012-09-12):
现在正在找这些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F(2013-07-17):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在用VCA810 发现 vc端口的输入电压在-1.5V之后 波形就完全偏移到0轴之上,而且放大倍数也不对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G:
按照参考电路接,信号频率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