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怎样产生任意波形?

楼主:
最近在做波形产生这一块,用到了DDS芯片,不太明白DDS到底怎么用,内部ROM只有正弦函数的数据表,但我们要求产生任意波形,DDS内部波形ROM 不能修改吧,求用过的高手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
一般的DDS芯片,一般就产生方波,正弦波,三角波,要实现任意波形,用FPGA吧

网友:
DDS产生的是周期性信号,非正弦周期性信号都可以认为是正弦基波加上特定谐波的信号合成,本身并不需要波形ROM的支持,建议楼主去看看DDS的器件手册。

网友:
好,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帖最后由 paulhyde 于 2014-9-15 03:47 编辑 DDS产生的是周期性信号,非正弦周期性信号都可以认为是正弦 ...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DDS能不能产生不连续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DDS能不能产生不连续的信号

那要看是怎么个“不连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是怎么个“不连续”。

两个波形的之间的时间间隔随机 不是一个接着一个  还有请问一下 stm32能不能控制DDS芯片 输出任意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unyang 发表于 2019-8-22 10:40 那要看是怎么个“不连续”。 两个波形的之间的时间间隔 ...

那在输出回路里加电子开关即可实现,DDS本身未必支持,至少我不知道有支持的型号。

DDS当然可以用STM32控制,任何MCU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