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11使用记

楼主:
AD811简介

AD811是一款宽带电流反馈型运算放大器,针对广播级质量视频系统进行了优化。-3 dB带宽为120 MHz (G=+2),差分增益和相位误差分别为0.01%0.01° (RL = 150 W),使AD811成为所有视频系统的绝佳选择。除了低差分增益和相位误差外,它还满足严苛的0.1 dB增益平坦度要求,带宽达到35 MHz (G = +2)。无论驱动一条还是两条后部端接的75W 电缆,均可达到这一性能,而且电源电流低至16.5 mA。此外,AD811的额定电源电压范围为±4.5 V±18 V

问题1

我将信号发生器的信号直接接到示波器上看波形,读出其所占的格数。之后将信号源接到AD811的输入端,发现其波形的幅度下降了好多,差不多是之前的一半左右,但放大倍数和预期的一样。

之后我将输入端的51欧电阻拆除,发现信号幅度与是否接入AD811的输入端无关,也就是说它的幅度不会下降。但是其放大倍数和预设的不一样,放大倍数比预设的小了许多。

下图是AD811数据手册上的图,我做的实物也是按此图接的,略有不同,Rg=51,Rfb=500(由两个1K电阻并联得到),Rl没接。

不知道是啥原因,请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AD811(英文).pdf

网友:
这个是阻抗不匹配所致,通常的信号发生器在接较低阻抗的负载时输出电压会下降,这并不影响电路本身,而该电阻必须要,运放的输入端需要偏置,50欧姆电阻将同时起到阻抗匹配和偏置的双重作用。

网友:
50Ω的电阻是做阻抗匹配用的,一般电缆的阻抗为50或75Ω,主要是对电缆的输入电阻进行匹配

网友:
你吧信号发生器接一个51欧的负载再接上示波器看看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幅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中解释是说信号源的输出电阻和该电阻分压所致。一般的信号源的内阻为50欧,该匹配电阻和信号源的内阻对信号源的电压起到了分压的作用,刚好是信号源显示电压的一半。以前用别的放大器也发现有类似的问题,也都是只有信号源显示电压的一半左右。所以这个应该跟阻抗不匹配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主要原因是分压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看看你信号源说明中写的输出阻抗是多少。
或者测量其不接电阻和接后的变化。

示波器不是有两个探头??一个接放大器输入一个接输出,不久看到放大倍数了??

网友:
所谓匹配是指最大功率耦合,不能只看电压,还要看电流,任何实际信号发生器都有内阻而非理想电压源,传输线又存在阻抗特征,所以匹配是不能不查的,不能简单用电阻分压来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这个放大倍数是没问题的。不明白的是输入端的电压值只有信号源显示电压的一半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
但是输入端的电压值只有信号源显示电压的一半左右这个的原因就是分压所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