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BSL下载程序原理及硬件电路设计

楼主:
 本人现在刚接触msp430单片机,其下载方式似乎都要用仿真器实现,除了JTAG下载,还有BSL的方法,而JTAG方法中都要用到仿真器,什么UIF,PIF等,上网查了一下,挺贵的,最近买了一块开发板,上面用的是BSL下载的,但不知道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只知道他们用个的是PL2303这么一个芯片,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BSL下载如何正确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好。BSL是通过芯片内部ROM的里面的一小段代码来下载程序的。这段小程序是出厂片内就自带的,TI把与这段交互的命令都公开出来,因此,可以通过发送一系列命令来擦除,改写片内程序。具体请看
http://www.ti.com/lit/ug/slau319a/slau319a.pdf

GU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家就是牛,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
请问能否提供电路图

您好,我手头也有几块msp430开发板,不带bsl下载,同时也有usb转ttl的刷机板pl2303,您能不能提供您手头这块板子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能否发送到这个邮箱

网友:
我的BSL下载总是提示擦除失败,而且,只能用某一款下载软件,而且下载之后还有问题~请问TI官方推荐的下载软件是什么?芯片损坏的几率多大?

网友:
我有板子 提供仿真器DIY哦

我有板子 提供仿真器DIY哦  可以DIY UIF仿真器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邮箱h000000o@163.com,能给我一份学习下吗,谢谢了,顶了

网友:
我有一个msp430f149的开发板,买的时候是好的,下载程序是usb下载,也就是BSL方式下载,下载工具是mspfet。但是突然有一天不能下载了,插到电脑上设备管理器显示unknown device,根本不能识别,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pl2303烧了,那芯片比较脆弱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考虑是否换了电脑或者USB口或者USB线。
在系统设备管理中卸载重新安装硬件及驱动。
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你开发板的原理图!邮箱:353317946@qq.com

网友:
PL2303+74HC04

大神,求资料,谢谢  951990646@qq.com

网友:
pl2303确实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BSL是通过芯片内部ROM的里面的一小段代码来下载程序的。这段小程序是出厂片内就自带的,TI把与这段交 ...

看不了,TI提示错误

网友:
能不能也给我发一份资料?1685605435@qq.com谢谢了

网友:
我也要,求共享qdpancheng@sina.com

网友:
刚接触msp430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