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自己弄个仿真器在家玩玩,可发现都挺贵,大家都用哪家?

楼主:
公司用合众达的,可一问价格真贵,自己玩玩,哪整得起上千的啊。

大家有推荐的不?

网友:
xds100便宜 淘宝很多

网友:
这种跟510有啥区别啊。我看官网什么的,都只卖51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官网还有hellodsp还有合众达都是卖510和560的,可能仿真时间和仿真芯片的种类有区别

网友:
不知坛里没有人想用。我们搞个团够,不知道可行不。我看看还是hellodsp的510还可以,至少有保障。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可以了
网上有现成的原理图和程序之类的
我自己就做了一个 目前在24x和28x系列的板子上用了 都OK
一劳永逸 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XDS100虽然慢一点,但也够用了(当然用510会很爽,加载程序快,数据导出快)

如果用的是piccolo那还是用100吧。

我问了很多人关于510,560,100的区别。但大多只能告诉我他们的区别是通信速度。

560有trace功能,支持(high speed)-RTDX,支持Advanced Event Triggering

510支持RTDX,支持TI的所有DSP,以前510就是最低档的仿真器。

100有些DSP不支持,速度慢,里面分成V1,V2,V3.  V2V3不支持CCSV3.3

100不支持RTDX,不支持TCLKR,不支持ARM 7, ARM 11, TMS320C24x, TMS320C55x+, TMS320C670x, TMS320C671x, TMS320C672x, TMS320C64x ,不支持EMU0/1,TCLK只能是1MHZ。

不过我坚信XDS100将淘汰510...........

附件是XDS100三个版本的电路图。大家可以自己做。

XDS100v2Schematic(rev2)-Setup.zip

网友:
XDS个版本的特性

XDS100v1 Features
The Texas Instruments' reference design for XDS100v1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Please check with your vendor as to whether the all of the below features are supported:
All of the XDS100 General Features
Support for USB Full Speed (12 Mbits/s)
Support for multiple FTDI devices (CCSv4 only)
Support targets with 14-pin TI JTAG connector used by Texas Instruments embedded processors.
Support for the following processors cores: TMS320C28x, TMS320C54x, TMS320C55x, TMS320C64x+, TMS320C674x and TMS320C66x.

XDS100v2 Features
The Texas Instruments' reference design for XDS100v2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Please check with your vendor as to whether the all of the below features are supported:
All of the XDS100 General Features
Support for USB High Speed (480 Mbit/s)
Support targets with 14-pin TI JTAG connector or 20-pin TI JTAG connector as used by Texas Instruments embedded processors. (Please check your vendor for hardware details)
Support for the following processor cores: TMS320C28x, TMS320C54x, TMS320C55x, TMS320C64x+, TMS320C674x, TMS320C66x, ARM 9, ARM Cortex R4, ARM Cortex A8, ARM Cortex A9 and Cortex M3 (requires CCSv4.2.2 or later).
Supports cable-break detection
Supports target power loss detection
Support for multiple FTDI devices
Adaptive clocking
LED light to indicate active USB connection
Support for Code Composer Studio v4 and newer (Does not support Code Composer Studio v3.3)

XDS100v3 Features
The Texas Instruments' reference design for XDS100v3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Please check with your vendor as to whether the all of the below features are supported:
All of the XDS100 General Features
IEEE 1149.7 capable emulator with a USB interface.
Can function as an 1149.7 adapter for use with existing scan controllers.
Support for ARM Ltd's Single Wire Output (SWO).
Software compatible with XDS100v2 (except link delay and IEEE 1149.7 modes).
Physical jumper to select emulator or adapter mode.
Operates in 1149.7 Class 4, up to 25MHz.
LED to indicate IEEE 1149.7 Class 4 operation.
LED to indicate operation in adapter mode.

General Features
The Texas Instruments' reference design for XDS100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Please check your vendor for hardware details):

Debug features (Emulation Connect/Disconnect, Read/Write memory, Read registers, Load program, Run, Halt, Step, Software and Hardware Breakpoint support, Real-Time Mode)
Compatible with Code Composer Studio™.
Support for targets with 1.8v and 3.3v IO voltages.
Support for “JTAG reset”/"wait-in-reset" boot-modes using the two EMU pins sampled by the nTRST pin.
Support for “Power-on reset” boot-modes using the two EMU pins sampled by the TVD pin.
Support for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EMU pin features through Code Composer Studio™ Setup “connection properties” dialogs similar to those for the XDS560 Rev-D cable.
Support for “target power-loss detection” via the TVD pin even when Code Composer Studio™ is not running, and applying boot-modes at Code Composer Studio™ start-up.

网友:
东阿阿胶  提供的资料很棒/。要不,咱们也DIY一个?有没有人响应?

网友:
响应响应不过就是怕没时间

网友:
等EEWorld组织团购,今年肯定比去年还要多。

网友:
XDS100V3都出来了,速度还行,C2000的调试是够用了啊!

网友:
呵呵,组织组织团购

网友:
TI有资料,自己DIY一个怎么样?

网友:
DIY是可以,但是由于不知道原理,所以只能说TI资料肯定正确,DIY当中出现错误那找起来,可是不好找

网友:
阿胶是不是做过?

网友:
不知道唉,这段时间太忙没时间上来,发现咱论坛来了个叫阿胶的真是不错,热泪欢迎

网友:
没人提了吗,我也想自己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