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从FPGA读取数据速度的问题

楼主:
各位筒靴,我现在以fpga双口RAM作为单片机外部存储器,单片机从FPGA读取数据的速度跟单片机从它自身集成的外部RAM(1KB)读取数据速度一样吗?

我用的是C8051 F系列单片机

望知情者相助!

网友:
看你的接口速率了

网友:
FPGA的内部逻辑的速度和GPIO的速度指标应该都能超过C8051F外部总线的速度吧 至于C8051F外部总线的速度是否有片上RAM的速度快,得看C8051F的datasheet,只要这个速度够,读FPGA内的爽口RAM速度肯定可以与C8051F片上RAM速度一样快

网友:
RAM的读写速度肯定不一样,但MCU的操作速度在同一主频下是固定的,只要该速度低于RAM的极限速率即可,实际RAM的极限速度可不予理睬。

网友:
理论肯定不一样,这要看你的FPGA设置的读数据的速率,和单片机的读数据的速率,即使你把这FPGA的读数据速率设置和单片机一样,但是也会有相位的差异,不同步........

网友:
同步是靠时序来保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FPGA   RAM有一个不断检测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的时钟信号,这个时钟信号一般有几十兆,肯定大于单片机读写数据速度。个人觉得总体读写数据由单片机送地址和数据的速度决定,但不知道这个速度大概有多快,大概是几个机器周期?

网友:
上面大家讨论都很完善了。我给楼主提个醒。就是FPGA检测单片机读写时候,一定要注意异步信号的同步问题,否则设计出来的成果可能就出现不可靠的现象!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