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边双电源?

楼主:
单电源变双电源的原理是什么?能给个电路吗

6v电池到正负5v的?

网友:
刚有查到me7660变负压的,可行吗

网友:
靠开关电源实现,可用的芯片型号很多,根据你需要的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去LT、MAXIM等官方网站选型。

网友A:
LM317与LM337就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17与LM337就能实现

那需要正负电源输入才能实现,显然楼主的要求无法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