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的驱动能力

楼主:
我用MCU和DA芯片,生成了一个100Hz 0~5V的正弦波,然后通过运放调整为-2.5~+2.5V的正弦波。

再用这个波形去驱动一个6Ω的自感式传感器。

问题:

当连接上这个线圈后,正常输出的正弦波变了,变成100Hz,-120mv~+120mv的类似于方波的波形,请问怎么回事?

是不是正弦波的驱动能力问题,输出功率不够啊?

网友:
如果不带负载正常则是负载引入的问题,对运放来说,6欧姆的负载实在太重了,楼主的电路应该在运放后接音频功放,根据你需要的输出功率选合适的功放型号,工作电压较低时可以使用BTL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理论是正确的!

看到你的回帖后,我按需选择了一款较为通用的音频功放,当天就向供应商订购了5片样片。
样片今天到货,然后急着用10分钟的时间将功放接入电路,是的,成功了!传感器被驱动起来了!

网友:
呵呵,有进展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