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

楼主:
请问  采用6M晶振 64分 怎么计算距离??

网友:
在发射脉冲串后启动定时器,待接收到回波信号时停止定时器,定时器记录的时间长度即为声波在发送器到反射物之间来回传输的时间,用该时间的一半乘以声速即是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