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4RD+该选哪种CPU?

楼主: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刚刚接触到单片机,我手头上有一块STC89C54RD+的板,可是编写程序时,我却不知道该选择哪种CPU,

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领我入门,

您的一个答案,确是对一个新手的莫大鼓励,谢谢各位!!

网友:
选择标准51即可,如果想用到该器件的一些特有功能,那么需要自己编写头文件,具体格式可以参照其它现成的头文件,绝大多数资源都是兼容的,同时务必仔细阅读、理解器件手册。

网友:
你选ATMEL中的89C52保证不范病

网友:
但你的头文件得包含到程序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哦~~

网友:
在keil中选ATMEL中的89C52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具体如何解决,3q

网友:
你是用的keil吧?不知道那里边的Mcu如何选,我看郭天祥的视频,用的是C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