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开关电源,场效应管爆了

楼主:
根据别人的电路,然后集合自己的理解,连了一个开关电源,上电瞬间,IRFP450就爆了,保险丝也烧了,又没有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会是那些原因造成的。感激不尽啊。。。

网友:
把你的电路图给出来,我们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又是一个DIY能人,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变压器初级的电流怎么计算?是不是根据公式:i=(u对t积分)/L;我自己绕的变压器,测得初级电感是28mH,如果这样的话,计算出的电流很大,是不是变压器初级电感太小的原因。我是根据别人的电路图拼凑的,自己没有画电路图,是选取了几幅电路图的优点拼凑的。给各位帮忙带来难度啦,不过还是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电路错误或元件参数不合适,包括管子耐压、载流能力不足,变压器参数不合理等等,但无法从楼主的信息中进一步判断。

网友:
想做成220v转15v的AD-DC电源,输出电流3A,变压器磁芯用的是EC42铁氧体,PWM占空比最大47%,频率50kHZ,变压器该怎么绕,匝数比多少合适?

网友:
具体绕法得查书,跟电路拓扑形式也有关系。

网友:
没起振吧,220直接进来了

网友:
我再补充一下,IRFP450直接炸了,啪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