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开发软件Keil的问题

楼主:
我是个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的64位系统,请问下大家Keil在这个系统下能否正常

运行C程序???

顺便再问下大家有没有支持win7 64位系统的VC环境,如果有可不可以发

给我一下,我的QQ是121268270.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
楼主,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我当时也怕不支持64位的,买了个32位的。。32位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1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vc不能用,keil就不知道了~~~

网友:
试一下吧,高级的系统很坑人的,软件更新赶不上系统更新,所以很多都不支持,今天我就把我的hp笔记本刷了下bios做了一下xp,其实很多东西只有xp兼容好,毕竟是用的最成熟的系统,建议楼主试一下,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呢,遇到了不可以的问题在解决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正在考虑换系统中,比较纠结~~~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在没办法就换系统吧。。。如果WIN7系统有碍你学习或者工作,果断的换。。。

网友:
keil  32位win7貌似能正常使用

实在不行就装双系统吧,实用,也不麻烦,一举两得

用XP,软件的稳定性当然会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