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用陶瓷天线性能还不如PCB天线

楼主:
CC2430用陶瓷天线是-26dBm,传输距离只有10米左右。而用PCB天线则有-17dBm,传输距离有37米左右。听说CC2430不加PA能做到100米,不知是否确实如此,用的是什么天线?

网友:
应该是陶瓷天线的谐振点不对,通常PCB天线的谐振频率比工作频率高一些,可以在天线另一端加一小段走线,微调谐振频率

网友:
要自己调谐振与阻抗匹配。

网友:
陶瓷天线的增益比较低,而PCB天线却可以将增益做得较高,实际使用中要注意匹配以及选择带宽、中心频率适当的天线,有些山寨天线是很差的。

网友:
PCB天线用的是TI的倒F型,陶瓷天线用的是an9520,应该是没有匹配好。

网友A:
经过调整陶瓷天线的方向,现在和PCB天线基本相同,匹配还有调整的空间。希望能达到50米。

网友:
目前测试只有22米

网友:
陶瓷天线的效果对匹配非常敏感,而且在实际应用时其方向性往往比较强。

网友:
CC2530 PCB天线 也就 37米的样子

CC2530 PCB天线 也就 37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调整陶瓷天线的方向,现在和PCB天线基本相同,匹配还有调整的空间。希望能达到50米。

陶瓷天线的方向是怎么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调整陶瓷天线的方向,现在和PCB天线基本相同,匹配还有调整的空间。希望能达到50米。

还有就是我的蓝牙陶瓷天线,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试回波损耗时,在2.45G时是-17db,带宽也有100Mhz,蓝牙的程序没有问题,但是其它蓝牙设备就是搜不到这款设备,大神们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
由于设计的侧重点原因, 陶瓷天线的介质的介电常数通常都比较高, 这样才能获得较小的尺寸, 那么问题就来了, 增益, 损耗和效率是随介质介电常数增加而降低的

网友:
很多时候是匹配的问题造成的,电路板的参数要做好。陶瓷要电路板来做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