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
msp430单片机中,如果执行  i << 1;请问被移出的位是直接被丢掉了还是存放在另一个寄存器中啊?找了一下特殊功能寄存器好像也没有。

网友:
应该是丢掉了

网友:
原来如此 ,看来需要移出的那一位,还不能直接去找啊,只能选择另外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