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开关电源变压器该怎么设计

楼主:
最近刚开始接触开关电源.准备做一个单端反激开关电源.
看了资料后发现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的设计关键是变压器.
在这里求助各位高手变压器的设计步骤.

网友:
这是关键,入门后再学吧。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同求同求,有木有达人解答啊,紧急求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要做一个单端的反激开关电源一开始不就得制作变压器嘛.所以想在这里问一问最基础的设计步骤.或者是求推荐资料.因为网上的资料觉得比较杂

网友:
同求同求,有木有达人解答啊,紧急求助啊

网友:
看过资料后我想做一个市电输入输出15Vdc的Pout=100W开关电源.
经半桥整流后得到最小值Vmin90V最大值Vmax150V的直流电源.工作频率想设置为100K.周期为T=10uS;
场管想用SSH6N80.有700V的耐压留出1/4的耐压裕度能有Vms=525V的耐压.
利用公式Vms=Vmax+Np/Nam(Vout+1)求匝数比  525=150+Np/Nam(15+1)
得到变压器匝数比Np/Nam=23.43 取24.
最大导通时间计算 Tomax=(Vout+1)(Np/Nam)0.8T/(Vmax-1+(Vout+1)Np/Nam)
得到 Tomax为5.7uS
再计算初级电感量Lp=(Vdc*Tomax)^2/(2.5*T*Pout)
计算得到电感量为107uH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为什么没有高手解答呢?自己顶

网友:
这个需要系统的学习,除了要掌握相关电路的设计方法之外,还要对磁性材料和变压器技术本身有足够的了解,不是短短几句话可以讲清楚的。听说过段时间站方会请有关专家开个电源技术的相关培训讲座,到时不妨积极参加。

网友:
高手都不来这里了,都在别的电源论坛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