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AD转换代码,看不懂,谢谢各位大哥了~

楼主:
我是初涉FPGA的新手,买回开发板,照着例子做,现在在研究AD转换方面的东西,可是看到verilog编的语言这里,看不懂,还需要各位前辈对小弟进行指导,对于伸出援助之手的大哥,小弟不胜感激~我现将代码贴上:
`timescale 1ns / 1ps
// synthesis translate_on
module ADC_TLC549 (
                   // inputs:
                    clk,
                    read_n,
                   // outputs:
                    AD_DATA,
                    AD_CS,
                    AD_CLK,
                    irq,
                    readdata
                 )
;

  input           AD_DATA;
  output           AD_CS;
  output           AD_CLK;
  output           irq;
  output   [7: 0]  readdata;
  input            read_n;
  input            clk;
  wire             AD_DATA;
  reg              AD_CLK_r;
  reg     [10:0]   DCLK_DIV;
  reg     [4:0]    COUNTER;
  reg     [7:0]   data_temp;
  reg     [7:0]   data_reg;

  wire    [7: 0] readdata;
  wire            AD_CS;

parameter CLK_FREQ = 'D50_000_000;//系统时钟50MHZ
parameter DCLK_FREQ = 'D1_000_000;//AD_CLK输出时钟1MHZ

assign readdata = read_n ? 8'h00 : data_temp;

always @(posedge clk)
  if(DCLK_DIV < (CLK_FREQ / DCLK_FREQ))
    DCLK_DIV <= DCLK_DIV+1'b1;
  else
    begin
      DCLK_DIV <= 0;
      AD_CLK_r <= ~AD_CLK_r;
    end

always @(posedge AD_CLK_r)
      COUNTER <= COUNTER+1'b1;

/*AD_CS建立时间较长,从COUNER[0]开始使能*/
assign AD_CS = COUNTER <= 'd9 ? 1'b0 : 1'b1;

/*COUNER[2]开始输出8个采集时钟*/
assign AD_CLK_EN = (COUNTER >= 'd2 &&
COUNTER <= 'd9) ? 1'b1 : 1'b0;
assign AD_CLK =  AD_CLK_EN ? AD_CLK_r : 1'b1;

/*采集完毕输出一个中断请求,中断请求不是必需的*/
assign irq =  (COUNTER == 'd10) ? 1'b1 : 1'b0;

always @(negedge AD_CLK_r)
 if(AD_CLK_EN)
     begin

data_reg[0] <= AD_DATA;
       data_reg[7:1] <= data_reg[6:0];//串并转换
     end
  else
    data_temp <= data_reg ;

  //control_slave, which is an e_avalon_slave

endmodule
这个是实现AD转换的。
module bin27seg(clk,reset_n,write_n,writedata,seg_data,seg_com);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input chipselect;
input write_n;

input [7:0]writedata;
output [7:0]seg_data;
output [7:0]seg_com;

reg [7:0]outdata;
reg [7:0]datain[7:0];
reg [7:0]seg_com;
reg [7:0]seg_data;
reg [7:0]bcd_led;
reg [36:0]count;
reg [31:0] writedata_r;

always @(negedge reset_n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_n)
 begin
  datain[0]<=8'b00000000;
  datain[1]<=8'b00000000;
  datain[2]<=8'b00000000;
  datain[3]<=8'b00000000;
  datain[4]<=8'b00000000;
  datain[5]<=8'b00000000;
  datain[6]<=8'b00000000;
  datain[7]<=8'b00000000;
 end
    else if(!write_n)
  begin
      writedata_r = writedata*12'd2500/9'd256;
  /*
   datain[0]<=writedata_r[3:0];
   datain[1]<=writedata_r[7:4];
   datain[2]<=writedata_r[11:8];
   datain[3]<=writedata_r[15:12];*/
   datain[0]<=writedata_r%10;
   datain[1]<=writedata_r/10%10;
   datain[2]<=writedata_r/100%10;
   datain[3]<=writedata_r/1000%1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count+1;
end

always @(count[14:12])
begin
 case(count[14:12])
  3'b000:
      begin
       bcd_led = datain[0];
       seg_com  = 8'b1111_1110;
      end
  3'b001:
      begin
       bcd_led=datain[1];
       seg_com=8'b1111_1101;
      end
  3'b010:
      begin
       bcd_led=datain[2];
       seg_com=8'b1111_1011;
      end
  3'b011:
      begin
       bcd_led=datain[3];
       seg_com=8'b1111_0111;
      end
  3'b100:
      begin
       bcd_led=datain[4];
       seg_com=8'b1110_1111;
      end
  3'b101:
      begin
       bcd_led=datain[5];
       seg_com=8'b1101_1111;
      end
  3'b110:
      begin
       bcd_led=datain[6];
       seg_com=8'b1011_1111;
      end
  3'b111:
      begin
       bcd_led=datain[7];
       seg_com=8'b0111_1111;
      end
 endcase

end

always @(seg_com or bcd_led)
begin
 case(bcd_led[3:0])
  4'h0:seg_data=8'hc0;
  4'h1:seg_data=8'hf9;
  4'h2:seg_data=8'ha4;
  4'h3:seg_data=8'hb0;
  4'h4:seg_data=8'h99;
  4'h5:seg_data=8'h92;
  4'h6:seg_data=8'h82;
  4'h7:seg_data=8'hf8;
  4'h8:seg_data=8'h80;
  4'h9:seg_data=8'h90;
  4'ha:seg_data=8'h88;
  4'hb:seg_data=8'h83;
  4'hc:seg_data=8'hc6;
  4'hd:seg_data=8'ha1;
  4'he:seg_data=8'h86;
  4'hf:seg_data=8'h8e;
 endcase
end

endmodule
这个是板子要求把结果显示在LED上面。

原理图我也附上来了~第一段代码中颜色标记的就是看不懂的,第二个代码就是彻底不懂什么意思了~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感觉它输出的是500K的AD_CLK,不是1M.电路先计50个时钟周期的clk,假如这段时间AD_CLK是高,电路再计50个时钟周期的clk,那么这段时间的AD_CLK就是低了,AD_CLK的周期就是100个时钟周期,那么一算就是50M/100=500K的AD_CLK. 等下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明天来看第二个问题,现在太困了,呵呵 。已经23.:32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虽然不是很懂但还是不胜感激啊

网友:
有个疑问!FPGA能搭个AD芯片吗?

网友:
我有个tlc549简单点的程序..不过我是用EDK加SDK实现的...不是单纯用ISE...不过你可以参考下..要的话找我吧~

网友:
能留个QQ交流吗?我也急需这方面知识。。。。。

网友:
AD采样就是用FPGA控制AD芯片的采样接口时序即可获取采样的数据。此外AD转换是不能实现AD转换芯片的,除非FPGA基础AD采样模拟电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