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切换

楼主:
这个怎么实现开关切换,有哪位知道,解释一下

网友:
靠二极管的偏置,这个问题不是解答过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实现偏置呢,它二个反向的话,不都处于截止了吗

网友:
注意,对高频信号而言,左边的二极管始终是正偏的,而当IO输出高电平时,右边的二极管正偏,因R1和L1的存在,加在右边二极管负极的高频信号会引起正极电位的同样波动,二者间的压降维持在一个PN结的压降,信号因而得以耦合,反之,IO输出低电平时,右边二极管截止了,其正负级间的电位没有对应关系,信号被切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对高频信号而言,左边二极管相当于导通,小弟菜鸟,求指教

网友:
仅半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