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线路板pcb打样汽车电子pcb打样电工电子pcb打样

楼主: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业生产PCB为主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位于深圳坪地同富裕工业区,主要以样板及中小批量为主,每天样板出货能力达1000多款。嘉立创一向注重为客户提供各种人性化服务以支持,注重人才培养,倡导全员“自我经营”理念,公司得到了众多客户的认可及赞许!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高精密单、双、四、六层印制PCB电路板快件、PCB打样和PCB小批量生产的高科技企业。
◆ 专业电路板打样,PCB批量生产一条龙服务,8年电路板生产经验。
◆ PCB材质:FR4玻纤板
◆ 电路板厚:0.4,,06,0.8,1.0,1.2,1.6,2.0玻纤板
◆ 电路板规格:最小线宽:0.15mm,最小线距:0.15mm, 最小过沉铜孔:0.3mm 。
◆ PCB电路板表面印刷: 绿油,蓝油,红油,白油。
◆ 电路板应用:玩具电路板,音响功放PCB电路板,电子琴电路板,家电电路板,导航仪,单片机,LED,电源等电子产品,产品主要专注于工业类电子、汽车类电子、医疗类电子和通讯类电子。

PCB快速打样,电路板快速打样,线路板快速打样
PCB快速打样全国每天打样款数最多的厂商-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每天打样超过1000款样板。交期短,准,快!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低价求存,以质量取胜。
JLC嘉立创(专业PCB/电路板打样) 跟单服务:吴生 13631557491  QQ:1434133484  1714133126
业务专员编号:m
一:打样套餐
1、单/双面板  喷锡(0.6--1.6mmFR-4) 规格:长和宽在5厘米以内,绿油白字,单价100元/折扣价  50(10PCS)   交期:3-4天
2、单/双面板  喷锡(0.6--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10厘米以内, 绿油白字,单价150元/折扣价100(10PCS)   交期:3-4天
3、  四层板   喷锡(0.6--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10厘米以内,绿油白字, 单价500元/折扣价400(10PCS)   交期:5-6天
4,六层:网络支付价格1200元/款(长宽  在10CM以内)交货时间6-8天
备注:1、以上报价不含税;付款方式:网络支付,[广东省外快递费到付]。
2、文件以拼板要求,本公司规定收费标准为:单/双面每款加收50元,四层板每款加收100元,超出10CM*10CM则按本公司规定加收光绘费和板费;沉金工艺每款加收100元(由于镀金板不好上锡投诉率很高,我司不再承接镀金板,一律做沉金工艺);绿油/白字不加价(其它颜色加50元)
3、加急收费标准:24小时加急每单加收200元(自取或快递);48小时加急每单加收100元(自取或快递)。
二:如何获的编号
打开我司官方网站-->点注册-->点“我现在就想下单”-->点“我已经知道嘉立创公司价格”-->填写你的客户资料-->填写业务专员编号字母(m)-->完成。
     1。请用IE浏览器打开,
     2。在首页点“注册”
     3。点“我现在就想下单”
     4。点“我已经知道嘉立创公司价格”
     5。填写你的客户资料
     6。填写业务专员编号字母:“ m ”
     7。获得ID号
   三:如何网上下单
登录-->填写订单-->上传文件-->等待审核-->网络付款(可选)-->收板验货-->快递代收款(可选)
     1。输入客户编号和密码登录
     2。在“订单管理”点“在线下单”
     3。填写订单
     4。点“保存”,计算总价格(系统自动报价)
     5。点“上传PCB文档”,把文件压缩成rar或zip格式上传
     6。等待嘉立创审核(上班时间才能审核)
     7。审核后,请在“订单管理 ” 点“ 订单确定” 再次确定你的订单。
     8。选择支付方式:1、快递代收(没折扣优惠)2,网络支付(享受折扣优惠)支付宝或者网上银行(可立即付款)
     9。网上付款(可选),完成下单,等待快递送到PCB板

公 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都市阳光名苑3座12D
样板工厂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镇富地岗同富裕工业区C5栋3楼样板厂

网友:
项目 加工能力
层数(最大)1-6
板材类型 kb板材a级料
最大尺寸 500mm X1100mm
外形尺寸精度 ± 0.2mm
板厚范围 0.40mm--2.4mm
板厚公差 ( t ≥ 0.8mm) ± 10%
板厚公差 ( t < 0.8mm) ± 10%
介质厚度0.075mm--5.00mm
最小线宽 6mil(0.15mm)
最小间距 6mil(0.15mm)
外层铜厚 35um
内层铜厚 17um--100um
钻孔孔径 ( 机械钻 ) 0.3mm--6.35mm
成孔孔径 ( 机械钻 ) 0.3mm--6.30mm
孔径公差 ( 机械钻 ) 0.08mm
孔位公差 ( 机械钻 ) 0.09mm
板厚孔径比 8:1
阻焊类型 感光油墨
最小阻焊桥宽0.1mm
最小阻焊隔离环 0.1mm
塞孔直径0.25mm--0.60mm
表面处理类型热风整平,化化学镍金,学锡
如果注册客户编号:
用IE浏览器点注册-->点“我现在就想下单”-->点“我已经知道嘉立创公司价格”-->填写你的客户资料-->填写业务专员编号"M"-->完成

网友:
嘉立创erp下单流程(pcb打样 电路板打样)
输入客户编号和密码(工厂上班时间:周一到周六9:00—12:00 13:30—17:30 其余时间仍然可以网上下单,和有值班员审核订单,可以付款,只是要等上班时才能安排到生产线) 周日不安排订单

1, 输入网址,  进入到网站(输入编号及密码)
1,进入到系统,在“订单管理”点“在线下单”
2,填写订单:输入数量,大小(如果大小不清楚可以随便写一个)及数量 然后点下一步到填写工艺(这个一定能不能写错)
3,点“保存”,计算总价格(系统自动报价)
4,如果认可系统计算的价格,则点“上传PCB文档”
5,然后把文件压缩成rar或zip格式上传,文件名最好不能有特殊符号和空格 在上传过程中,如果出现在上传了27%不能上传的情况,尽可能换一台电脑试试或换一个浏览器试试,不要用偏门的浏览器,尽可能用常规的
6,等待嘉立创审核,一般审核的时间为半个小时左右,如果是早上,时间可能稍长一点,你可以先忙别的,过了一段时间刷新一下查看审核结果
7,如果您很急,可以联系右上角的客服QQ或跟业务员进行联系,催一下快点审核.(上班时间才能审核)
8,审核后,请在“订单管理 ” 点“ 订单确定” 再次确定你的订单。
9, 在点确认时,会强制弹出审核结果(或在点确认前点"查看"),你一定要重新看一下嘉立创审核结果
10,  认可审核结果的情况下,在点确认的时候会出现支付界面:1、快递代收(没折扣优惠)2,网络支付(享受折扣优惠)支付宝或者网上银行(可立即付款)
11,完成下单 等待发货!

网友:
嘉立创的算价功能全是用erp进行,erp的算价规则是按以下进行 现在对规则进行详解:

第一大类:以下指的是常规板:板厚从0.8-----1.6 喷锡  绿油  白字  里面没有拼不同的板 测试一半,网络支付价

一:套餐内:

1)单,双面板: 长宽在5cm以内,打样10pcs  价格是50元/款,包含了所有费用(包含了快递费,省外及用顺丰快递除外)

2)单,双面板: 长宽在10cm以内,打样10pcs 价格是100元/款,包含了所有费用(包含了快递费,省外及用顺丰快递除外)

3)四   层板: 长宽在10cm以内,打样10pcs 价格是400元/款,包含了所有费用(包含了快递费,省外及用顺丰快递除外)

二:套餐外:(指的是长 宽,数量 不在套餐内板,如数量大于10 长宽大于10cm)

    普通板计算公式:打样总费用 =  工程费    +    板费 +  菲林费

    双面板打样总费用:工程费(105)+板费[(长x宽(cm)x0.05x数量]+菲林费[(长x宽(cm)x0.05x6]

    四层板打样总费用:工程费(400)+板费[(长x宽(cm)x0.1x数量]+菲林费[(长x宽(cm)x0.05x8]

总结:如果是为了省费用,尽可能的做常规板:板厚从0.8-----1.6 喷锡 绿油  白字  内面没有拼不同

第二大类: 额外的费用

1)颜色费: 也就是说,用蓝色,红色之类的其它色做为阻焊色,每一款样板加收50元 因为打样基本上是为了测试功能,尽可能选用绿色,不收费

2)拼版费:拼版指的是不同的板(如果是相同的板则不算)放在一个文件内或是在一个压缩包内,那样则拼版一款加收50元,拼版方式,无论你是以邮票孔,长形槽,或是直接铣开,都是要收拼版费

3)测试费:测试费指的是做的样板,全部进行飞针测试,我方免费测试一半,我方建议,如果我的板只是为了测试性能,用个几片,则测试一半足够,没有必要全测,浪费测试费,如果你的板打的样全部要出样机,我建议你最好选择全部测试 因为测试费花不了多少钱  测试费收费是 工程费:是30+长x宽(cm)x0.005x数量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4)税费:普通发票税费是按货款的6个点收的,如果你是个人或无需税票,则无需选此项!

5)喷镀费:如果你是有铅喷锡或则无些项费用,如是你选择沉金板则多加收100 无铅板加收30 如果是为了测试功能,能选用有铅最好选用有铅

6)加急费:打样交期正常为3-4天,如果你要一天发货,或二天发货,刚要加收一定的加急费,一天发货(指的是今天5点前确认的订单明天晚上发货)加收200 二天发货的加收100

7)半孔板:加收100元,即板边上的孔需要做出孔内有铜的效果的工艺。

如果说你的板有第二大类的费用,则你的总费用是要加上第二大类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