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的存储位置

楼主(2011-08-12):
关于数据的存储位置
在《基于MDK的STM32处理器开发应用》一书中的DMA例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不能理解。
如下:
为了让源数据在FLASH中,目的数据在RAM中,程序定义源数据时进行初始化赋值,源数据将被连接器定位于FLASH中;而定义目的数据则不进行初始化赋值,目的数据将被定位于RAM中。
请问这应该怎样理解?再一个,如果初始化赋值之后被定位于FLASH,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此时的数据是不可更改的,被默认为“const”类型?
希望有前辈可以解惑,不胜感谢!
数据
定位
处理器
FLASH
程序

网友A:
并是是“定位”于Flash中,而是使用const修饰的变量会被连接器放置在Flash空间内,此时该变量就是只读不写的
如果要定位变量位置,要同脚本文件或者编译器拓展命令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const”修饰的变量将放置于FLASH空间,这点我明白。
那么,请教一下对于全局变量而言,是否对其进行初始化赋值会影响到变量的存储位置么?

网友A:
不会,如果是const修饰的全局变量,仅能在初始化的时候赋予初值,其后不可改变
但如果是普通的全局变量,则赋予初值的和未赋予初值的则会分配在不同区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