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放大电路基础篇

楼主:
1.首先带大家回忆一下放大的概念吧

注释: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我想通过带大家简单回忆一下模拟电路基础,逐步加深,然后在稍后的提高篇才以至于大家不至于掉队偶!!!

放大的对象均为变化量,放大电路放大的本质是能量的控制和转移,电子电路的放大的基本特征是功率放大。

放大的前提是不失真,即只有在不失真的情况下放大才有意义。

例一:扩音机雏形

小结: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虽然很简单,但是它阐述了放大的概念以及意义所在,对不嘿嘿

网友:
2.共射级放大电路

晶体管是共射级放大电路的核心元件,当Ui=0时,放大电路处于静态;在输入回路中,基极电源Vbb是晶体管b-e之间电压大于开启电压,并与基极电阻Rb共同决定基极电流Ib;在输出回路中,集电极电源Vcc应该足够高,使晶体管的集电结反向偏置,以保证晶体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例二:共射极放大电路

小结:是不是让大家回忆起了一些东西呢嘿嘿!!!

网友:
3.放大电路示意图

对于信号而言,任何一个放大电路均可以看成一个两端口网络。左边为输入端,当内阻为Rs的正玄信号源Us作用时,放大电路得到输入电压Ui,同时产生输入电流Ii;有变为输出端口,输出电压为Uo,输出电流为Io,Rl为负载电阻。

例三:放大电路示意图

小结:是不是大学模电的东西记起来一些了嘿嘿。

网友:
4.两级放大电路

多了就不废话了,两级放大电路,也就是楼上单级放大的两两连接起来的形式,第一个明白了,第二个就不是问题了

例四:两级放大电路示意图

小结:是不是都记起来了啊哈哈哈

网友:
5.基本共集放大电路

根据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晶体管的输入回路加基极电源Vbb,它Rb,Re共同确定合适的基极静态电流;晶体管的输入回路加集电极电源Vcc,它提供集电极电流和输出电流。

例五:共集放大电路

小结:模电知识循序渐进,望大家细细研习,......................

网友:
6.基本共基放大电路

根据放大电路的原则,为使晶体管发射结正向偏置,在其输入回路加电源Vbb,Vbb与Re共同确定发射极静态电流Ieq;为使晶体管的集电极反向偏置,在其回路加电源Vcc,Vcc提供集电极电流和输出电流。

例六:共基放大电路

小结:经典的几个放大电路,大家一定要好好温习记住。

网友:
7.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的三种接法

场效应管的源极、栅极和漏极与晶体管的发射极、基极和集电极相对应,因此在组成放大电路时也有三种接法,即共源、共漏和共栅放大电路。

例七:场效应管放大电路三种接法

小结:大家学习的顺序是不是旅顺了些了呀嘿嘿

网友:
8.复合管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进一步改善放大电路的性能,可用多只晶体管构成复合管来取代基本电路的一只晶体管;也可以根据需求将两种基本接法组合起来,以得到多方面性能俱佳的放大电路。

例八:复合管

小结:这种设计是很强大的偶哈哈哈

网友:
9.共射-共基放大电路

将共射电路与共基电路组合在一起,既保持共射电路电压放大能力较强的优点,又获得共基放大电路较好的高频特性。

例九:共基-共射放大电路

小结:优势综合的效果的代表之作

网友:
10.共集-共基放大电路

共集-共基放大电路的交流通路,它以T1管组成的共集电路作为输入端,故输入电阻较大;以管T2管组成的共基电路最为输出端,故具有一电压放大能力;由于共集电路和共基电路均有较高的上限截止频率,故电路有较宽的通频带。

例十:共集-共基放大电路

小结:优点综合例子二,哈哈哈不错吧,模电真的很强大啊

网友:
11.自给偏压共源放大电路

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共源放大电路,也是典型的自给偏压电路。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只有在栅源电压Ugs小于零时候电路才能正常工作;电路是靠源极电阻上的电压为栅源两级提供一个负偏压的,故称为自给偏压。

例十一:自给偏压共源放大电路

小结:大家学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全都吸收了呢?

网友:
放大电路这部分就先为大家介绍这么多简单易见的电路供大家温习,稍后请期待我的高级篇吧嘿嘿

网友:
确实很基础,楼主整理的不错。

网友:
复习了下,也挺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稍后我会增加新内容的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深入,必须复习一下了哈哈哈

网友:
LS:每个人对经典定义的不一样,不赞同但是说话应该稍微含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话有很刺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今天有个帖子 感觉内容有些偏激 删除了,17楼的回复是对那个帖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什么意思,您是说把17楼删了啊

网友:
纯模电知识啊

网友:
挺好的,想到了很多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是啊,你看看标题是什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啊,我就是看了看模电,感触和刚学习时候就不一样

网友:
呃 其实电路都有 就是理解差一些

网友:
要是图文并茂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你可得好好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难道我做的不是图文并茂吗

网友:
很有用啊,谢谢LZ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不客气嘿嘿

网友:
19楼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记者!~so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