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C2000最小系统的DIY,菜鸟和高手有兴趣的可以过来报名

楼主:
目前打算做TI的 C2000 32 bit 28x Piccolo™ Series或C2000 32 bit 28x Fixed-point Series 中的型号,具体选型看报名的坛友们想做什么了?

如果活动成型,初步有如下规划:

1.时间从8月到11月

2.硬件结点,为9月中旬,预计两个半月,包括选型画板,出PCB,时间这么长是考虑坛友们的时间。

3.9月中旬至11月,坛友们可以玩玩自己做的板子,各个模块的使用,编写程序。

4.希望有高手过来指点,也希望菜鸟们能多多学习,大家一起解决各种想不到的问题。

5.关于板子上所用的一些器件,到时大家也可以一起团购。

6.大家可以有各自的小创意。

ps:

1.TMS320F2802x/2803x/2806x 32 Bit Microcontroller

  • 32-bit, fixed-point or floating-point C28x™ core
  • 40-80 MHZ operation
  • Single 3.3V supply
  • Easy-to-use software and development tools speed time-to-market

TMS320F2802x - These fixed point 32 bit microcontrollers offer 40-60MHz performance with up to 64KB of on-chip flash, small 38-pin package options and feature rich peripherals like 150-ps high resolution enhanced pulse width modulators (ePWMs), a 4.6 MSPS 12-bit ADC, high precision on-chip oscillators, analog comparators, a high speed 12-bit ADC and support for I2C, SPI, and SCI.

TMS320F2803x – These fixed point 32-bit microcontrollers offer 60 MHz speed and up to 128KB flash memory in 64 or 80-pin packages. The F2803x devices have all of the peripherals and features of the 2802x devices plus a control law accelerator (CLA) for high efficiency control loops, a QEP module, and CAN and LIN interfaces.

TMS320F2806x - The F2806x devices add floating-point to the C2000™ Piccolo MCU series as well as more memory, more peripherals, and new technologies for real-time control applications. F2806x devices add to the F2803x family with double the memory—up to 256KB of Flash and 100KB of RAM. Performance is boosted to 80 MHz, and additional processing power is gained with the Control Law Accelerator (CLA) as well as the new VCU (Viterbi, Complex Math, CRC Unit) for complex math operations. A larger set of advanced control peripherals includes the new High-Resolution Capture (HRCAP) module. Serial connectivity is also expanded with more interfaces.

Piccolo Applications

  • Digital motor control, digital power supply, renewable energy,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s, lighting, and advanced sensing in industrial, automotive, medical and consumer markets.

2.TMS320F282xx™ Microcontrollers

  • 32-bit C28x™ core
  • Up to 150 MHz fast (12.5MHz) 12-bit ADC operation with 300 MFLOPS
  • Six-channel DMA
  • Powerful and flexible control-specific interfaces

F282xx Applications

  • Digital motor control, digital power supply, renewable energy,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s, lighting, and advanced sensing in industrial, automotive, medical and consumer markets.

网友:
做pcb开版子??????

网友:
对啊。做个两层的板子,应该就行了。两层板打样没多少钱!如果人多,可以考虑做四层板

网友:
TMS320F2806x

我看这款不错?

网友:
有兴趣不?

网友:
做个电机驱动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机驱动?呵呵,好主意。可以先做个系统板,以后外扩。这个电机驱动,还需要功率板子吧。那得隔离哦。

网友:
TI的LM3S617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应用
可以驱动两相的,也可以用来驱动直流电机

用到的GPIO直接用掉,没用的上插针。

要不做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层板子应该足够了,只要规划好了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s811也是电机驱动高手啊

网友:
我有一块TMS320 980F280IGGM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有,不知下步怎么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LM3S617是arm吧。我们想做C20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也是,两层应该可以,之前有做过。

网友:
你这是啥板子没听说过。介绍介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希望有意向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先报个名,然后我们组织大家讨论拿方案。
目前我的设想是先出一个系统控制板,将所有的外设所需的基本电路都做上。这就成一个控制板,以后大家想玩个具体项目,电机控制,电源什么的,可以用它做控制板。

网友:
建议做28334或者28335的,浮点的是个趋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有兴趣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