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说说AD8320

楼主:
AD8320简介

AD8320是一款数字控制式可变增益放大器,并针对同轴线路驱动应用进行了优化。所需输出增益由8比特串行字决定,输出增益范围为36 dB(256增益级)。此外还提供线性增益响应。

我的图是按AD8320的数据手册上的Figure 45.Basic Connection图做的,做完后的供电电压为5V,但是发现其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电流有70mA,芯片非常烫,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VREF和VOCM直接借个电容接地就行吗??(数据手册上是这样的,但我总觉得得接个基准电压啥的,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这个芯片数据手册上写的电流就有80多mA,当初没仔细看数据手册 不过这电流也太大了,难怪发热。也难怪该型号芯片停产了,可能就是功耗太大停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