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仿真问题

楼主:
 装载Keil uVision4后,我原来的Keil uVision2 所编的程序不能仿真了?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谢拉!

网友:
这个好解决,你再装一次,但是得装不同目录

比如,你MDK装C:keil,那么51就得装C:K51或者别的名字,就是分开

网友:
谢谢版主!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