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6.9转pdf

楼主:
本人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6.9,在PCB转pdf打印的时候怎样安装1:1转换,求指导!!!

网友:
这个嘛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意思

要是和我理解的一样

就是附件中这样操作滴

网友:
设置好以后用PDF虚拟打印机就可以打印了

PDF虚拟打印机有个免费的

网友:
在将文件输出pdf时,smart pdf 那有有啊,选择1:1输出,打印出来的就和原文件的尺寸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