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1.25—30V稳压可调电源电路

楼主:
LM117/LM317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三端可调正稳压器集成电路。我国和世界各大集成电路生产商均有同类产品可供选用,是使用极为广泛的一类串
联集成稳压器。
LM117/LM317 的输出电压范围是1.2V 至37V,负载电流最大为1.5A。它的使用非常简单,仅需两个外接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此外它的线性调整率
和负载调整率也比标准的固定稳压器好。
LM117/LM317 内置有过载保护、安全区保护等多种保护电路。通LM117/LM317 不需要外接电容,除非输入滤波电容到 LM117/LM317 输入端的连线超过6 英寸(约 15 厘米)。使用输出电容能改变瞬态响应。调整端使用滤波电容能得到比标准三端稳压器高的多的纹波抑制比。

LM117/LM317 能够有许多特殊的用法。比如把调整端悬浮到一个较高的电压上,可以用来调节高达数百伏的电压,只要输入输出压差不超过 LM117/LM317 的极限就行。当然还要避免输出端短路。还可以把调整端接到一个可编程电压上,实现可编程的电源输出。LM117负电压输出,LM317正电压输出。

附件内含:电路原理图SCH、PCB图、芯片资料

网友:
赞一个,很详细!

网友:
应该不错
看一下了

网友:
LM317特性简介 可调整输出电压低到1.2V。 保证1.5A 输出电流。 典型线性调整率0.01%。 典型负载调整率0.1%。 80dB纹波抑制比。 输出短路保护。 过流、过热保护。 调整管安全工作区保护。

网友:
楼主的标题、电路和5楼的实物照片恐怕是对不上号的。

 1、要让这个电源能输出30V,那么至少给稳压块提供33V输入。
 2、稳压块在33V输入,1.2V/1.5A输出时自身的热功耗将达 (33V-1.2V)×1.5A=47.7W,就凭照片上那小块散热片,耗1W就能烫手了,试想近50W会烧成什么样子?
 3、电路里C1、C2的耐压太低,考虑到电源波动及整流输出是脉动直流,电容至少耐50V才够,用耐100V的也不为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果然是高手啊!
你下载附件看一下,这个电路和实物是可以对上的,电压确实调不上去,实物调节范围是正负1.25到18V,看芯片手册上面说是可以在1.2V 至37V,在电路的设计中,可调电阻选用的5K的电阻,((5000/200)+1)*1.25 = 32.5,理论是32.5V。做了电路测试后测试是最大是18V,输入电压低了,无法达到调节的功能。提高输入电压应当可以加大调压范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1.2~37V/1.5A是LM317/337芯片在规定试验条件下的两项数据,但不代表电路的指标。
 线性稳压调整管工作最吃力的情况是在
①.输出电压调到最低
②.负载电流最大
之时。如你手头有此电路不妨试试:即便不提高调整管的输入(仅以现在的18V输入),把输出电压调至最低的1.2V,接上0.8Ω负载使其输出电流为1.5A,看散热片会烫到什么程度。调整管耗散功率的计算值是:Pc=(18V-1.2V)×1.5A=25.2W,小心烫伤哦。

网友:
7楼仙猫分析的有道理,顶仙猫!

网友:
电源,电路设计中的重中之重!!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下下来看看

网友:
输出这么大的电压其实实用性不大。这个片子5V输出1A(图上散热片),不到一分中就会保护的。这么高的电压。电流不会很大。

网友:
做过LM317的稳压源 感觉还挺有用的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