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高手过来帮小弟看哈

楼主: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网友:
STM32的高手  帮我看看  我配置的同步模式  编译怎么老出错呢
main.c(88): error:  #136: struct "" has no field "USART_Clock"
main.c(89): error:  #136: struct "" has no field "USART_CPOL"
main.c(90): error:  #136: struct "" has no field "USART_CPHA"
main.c(91): error:  #136: struct "" has no field "USART_LastBit"
这就是KEIL报的错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坐等大家帮我看看   并指点哈  急呀

网友:
     同学,usart1 配置似乎没你上面说的四个参数,你再仔细看看: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DIR485_L;  */
}

网友:
我知道 下面这个我看资料好像是说配置同步模式的时候得配上
我给个图给你看看嘛

网友:
楼主注意usart的初始化函数其实有2个,
一个是:void USART_Clock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其第二个参数类型为指向USART_Clock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的指针,这个结构的成员如下:
typedef struct
{
  u16 USART_Clock;
  u16 USART_CPOL;
  u16 USART_CPHA;
  u16 USART_LastBit;
} USART_ClockInitTypeDef;
里面有你要找的USART_Clock等四个成员
第二个函数是:void USART_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指向USART_InitTypeDef类型结构体的指针,该类型的成员为:

typedef struct
{
  u32 USART_BaudRate;
  u16 USART_WordLength;
  u16 USART_StopBits;
  u16 USART_Parity;
  u16 USART_Mode;
  u16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InitTypeDef;
所以,楼主是搞混了USART_ClockInitTypeDef和USART_InitTypeDef这两个结构体同义字,好好查看一下吧。

正确的配置方法是:
    /* 定义USART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定义USART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        波特率为115200bps;
    *        8位数据长度;
    *        1个停止位,无校验;
    *        禁用硬件流控制;
    *        禁止USART时钟;
    *        时钟极性低;
    *        在第2个边沿捕获数据
    *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 SCLK 输出;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 &USART_InitStructure);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