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 中断一定要用驱动在内核完成吗

楼主:
最近在折腾LINUX 的GPIO中断。

用驱程实现了的情形是:
1 在驱程里,借用copy_to_user函数,在中断发生时,让一个数值发生变化写回用户态,使得应用程序可以读出这个变化。
问题是:这样看起来,好像跟查询没什么区别。
以前玩51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的,是程序跑着跑着,中断来了,就去执行。

后来查资料,看了相关的书,觉得 异步通知机制 这个有点希望。
可惜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参考的例程有哪里不对还是漏了什么。
我在中断函数里执行kill_fasync激发信号,编译能通过,但是真跑起来了,只要我的中断触发了,整个系统直接崩了,没办法在终端输入任何东西,网络连接也断了。

说起来,我是很想回避这种 写驱动的方法,理由主要有两点:
1 我很想在程序中直接启用和关闭这些功能,但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如何在C代码里实现,要是用shell我还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2 加载驱动模块的方式,等同于碰了内核,一个不小心,或者如果驱程写的不够完善,导致系统崩盘,后果很严重——比如我试图使用 异步通知 这个例子。

但是,找了很多例程和介绍,有一种错觉是:敢情LINUX的中断都得由内核态完成?

所以发帖问一下做过LINUX驱动的朋友。

网友:
反正我一直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这样子。
中断呢?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中断不像 51里面那样,直接打断应用程序呢?
是有我不知道的什么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51跑的是裸机程序,中断是按照我们想的那样,中断保存 执行中断 恢复中断前的程序继续执行,而在LINUX这些方面是系统级别的,内核控制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