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问题

楼主:
菜鸟如我刚接触stm32,之前只学过一点51。哪位大侠能说说SysTick时钟,SYSCLK时钟,还有HCLK时钟之间的联系?看了很久还是不明白,《stm32不完全手册》里面写

//初始化延迟函数
//SYSTICK的时钟固定为HCLK时钟的1/8
//SYSCLK:系统时钟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SysTick->CTRL&=0xfffffffb;//bit2清空,选择外部时钟  HCLK/8
 fac_us=SYSCLK/8;
 fac_ms=(u16)fac_us*1000;
}

而我在网上搜到

晶振时钟进来之后,来驱动系统时钟SYSCLK,SYSCLK并没有直接用来驱动外设,而是要经过AHB预分频器来调整芯片使用者的时钟,那么经过AHB预分频出来的时钟就叫做HCLK.

这样HCLK频率不是比SYSCLK还低吗?不是跟上面的矛盾吗?求大侠指点。

网友:
stm32时钟主要结构如下:
首先是时钟输入(晶振,内部rc或外部输入),通常是8MHz
然后经过倍/分频产生系统时钟
系统时钟再经过分频产生送往各个总线的时钟(pclk等)
挂在总线上的外部设备又有各自的分频器,在产生模块的时钟信号.
定时器等外部设备又可以进一步分频,产生更慢的时钟
即输入时钟->系统时钟->总线时钟->外设时钟->定时器输出时钟

在网上搜到这一段话,有点明白了。手册里的程序应该是外部8M的时钟倍频为72M的系统时钟再分频成9M的SysTick时钟。那么SysTick时钟对应上去应该就是定时器输出时钟了吧?HCLK时钟就是总线时钟?不知道对否,哪位大侠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楼主不要搞混SysTick时钟和SYSCLK时钟……

最常见的是,从外部8MHz的输入源为始,这个源会经过锁相环(PLL)的9倍频至72MHz,然后分别供给Cortex-M3内核、AHB总线、APB1总线、APB2总线使用:

-供给Cortex-M3内核的,就叫SYSCLK,即系统时钟
-供给AHB总线的,就叫HCLK时钟
-供给APB1总线的,叫PCLK1
-供给APB2总线的,叫PCLK2

此外Cortex-M3内核自带一个24位定时器成为SysTIck,作为Cortex-M3内核的一部分,SysTick的时钟自然来源于SYSCLK时钟

PS:
AHB时钟(HCLK):8MHz->72MHz->SYSCLK->AHB时钟分频器
SysTick时钟:8MHz->72MHz->SYSCLK->SysTick时钟分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前辈指点啦。我看你写的时钟树去

网友:
应该是外设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