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多级放大电路篇

楼主:
本篇幅主要回顾一下经典的多级放大电路,再经典的模拟电路都是由我上一贴基础篇和一下的提高篇组成的,所以望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注释: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1.阻容耦合放大电路

将放大电路的前级输出端通过电容接到后级输入端,这就是阻容耦合方式,第一级为共射放大电路,第二级为共集放大电路;由于电容对直流量的电抗为无穷大,因而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各级之间的直流通路各不相通,各级的静态工作点相互独立;输入信号频率较高时候,耦合电容容量较大,前级的输出信号就可以几乎没有衰减的传递到后级的输入端,因此在分离元件电路中阻容耦合方式被广泛应用;

图一:阻容耦合放大电路

小结:此电路阻容耦合低频特性差,所以不能放大变化缓慢的信号。

网友:
2.变压器耦合共射放大电路

将放大电路的前级输出端通过变压器接到后级的输入端或者负载电阻上,被称之为变压器耦合;变压器耦合共射放大电路,既可以是实际负载电阻,也可以代表后级放大电路;由于变压器耦合电路的前后级靠磁路耦合,所以与阻容耦合电路一样,它的各级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互相独立,便于分析、设计和调试。

图二:变压器耦合共射放大电路

小结:此电路的低频特性差,不能放大缓慢变化的信号,而且非常笨重,更不能集成化,但是可以实现阻抗转换,因而在分立元件功率放大电路中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
3.光电耦合放大电路

光电耦合放大电路信号源部分可以是真实的信号源,也可以是前级放大电路。当动态信号为零时,输入回路有静态电流Idq,输出回路有静态电流Icq,从而确定出静态管压降Uceq。当有动态信号时,随着Id的变化,Ic产生线性变化,电阻Rc将电流的变化转换成电压的变化。

图三:光电耦合放大电路

小结:此电路若信号源部分与输出回路部分采用独立电源且分别接不同的地,则即使是远离信号传输,也可以避免受到各种电干扰。

网友:
4.差分放大电路

差分放大电路是构成多级直接耦合放大电路的基本单元电路。

差分放大电路是由典型的工作点稳定电路演变而来;此电路若基极电阻Rb上静态工作电压可忽略不计,则发射极的静态电流Ieq=(Vbb-Ubeq)/Re,因而可以认为其Q点基本稳定。经仔细研究发现温度变化,Icq会有微小变化,而且会引起负反馈电压变化。即使采用典型的工作点稳定电路,也存在零点漂移问题。

图四:差分放大电路

小结:对差分放大电路的分析,多是在理想情况下。电路参数理想对称是指对称位置的电阻值绝对相等,两只晶体管在任何温度下输入特性曲线都完全重合。应当指出,由于电阻的组织误差各不相同,特别是晶体管特性分散性,实际电路参数不可能理想对称。

网友:
5.恒流源差分放大电路

在差分放大电路中,增大发射极电阻阻值,能够有效地抑制每一边电路的漂移,提高共模抑制比,只一点对于单端输出电路尤为重要。可以设想,若Re为无穷大,则即使是单端输出电路,Ac也为零,Kcmr也为无穷大。

图五:恒流源查分放大电路

小结:此电路在不高的电源电压下既为差分放大电路设置了合适的静态工作电流,又大大增强了共模负反馈作用,使电路具有更强的抑制共模信号的能力。

网友:
6.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

实用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常用差分放大电路作为输入级,这样可以减少整个电路的漂移,增大共模抑制比。如果输入信号时一个微弱的电压信号时,则应考虑场效应管差分放大电路。而对于输出级,一般多采用OCL电路,这样可以使输出电阻较小,带负载能力增强,而且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赋值可接近电源电压。为了进一步增强放大能力,常用共射放大电路作为中间级,而且得到高电压放大倍数。

图六: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

网友:
都是书上不错的经典 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嘿嘿,我边温习书边写的

网友:
资料很丰富也很全面,又长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能对给位有帮助,就证明我作对了哈哈哈,谢谢支持

网友:
不错不错,支持下~对了,我的小车已经调好了,哈哈~下面开始学43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觉得好的 就分享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吗,恭喜你 了哈哈哈,不过今年小车,未必能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点评

网友:
这个有点难理解哦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吗都是书上的知识欧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