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的问题,EEPROM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单片机里面通常有ROM/RAM和EEPROM三种存储器,前两种我知道,但EEPROM到目前为止我的没有用到过,一直不大清楚有什么用,怎么用,各位大虾帮忙解释下,感激不尽!

网友A:
MCU片内的EEPROM用作非易失数据存储器,具体用法要看MCU的手册,不同型号的操作方法会有不同。

网友B: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有内部EEPR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CU片内的EEPROM用作非易失数据存储器,具体用法要看MCU的手册,不同型号的操作方法会有不同。

你好,我知道EEPROM在程序里怎样用,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用到,我目前写的一些小程序里都没有用到过,能否帮忙解答,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有内部EEPROM

你好,请参照LS回复,若有空帮忙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EEPROM存放需要掉电保存,在运行过程中可以修改的数据,包括系统运行环境配置数据,没它可不行.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