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篇

楼主:
本帖主要回顾集成运放在电路中的使用,即集成运算放大电路,前两贴作为此贴的基础,我采用循序渐进的阐述方法

1.F007放大电路

F007是通用型集成运放,它由正负15V两路电源供电。从+Vcc经T12、R5和T11到-Vcc所构成的回来的电流能够直接估算出来,因而R5中的电流为偏置dialup的基准电流。T10与T12购车微电流源,而且T10的集电极电流Ic10等于T9管集电极电流Ic9与T3、T4的基极电流之和,为第一级提供静态电流;T12和T13为镜像关心,为第二、三级提供静态电流。

图一:F007放大电路

小结:此电路是一个输入阻抗大、输入端耐高压、对温漂和共模抑制能力较强、有较大差模放大倍数的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
2.C14573放大电路

C14573是四个独立的运放制作在一个芯片上的器件,它全部由增强型MOS管构成。与晶体管集成运放相比可知,T1、T2和T7管构成多路电流源。根据T1、T2和T7的结构尺寸可以得到T2和T7管的漏极电流,它们为运放电路提供静态电流。C14573是两级放大电路。

图二:C14573电路图

图三:C14573放大电路

小结:此电路具有很强的电压放大能力,但是它的输出电阻很大,因而带负载能力差,是为高阻抗负载而设计的,适用于以场效应管为负载的电路。

网友:
来点op277这样高性能运放的电路图把。

话说从来还没听说过f007这个运放.....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A:
应楼上要求来个op227的应用电路

3.op227放大电路应用

本实例通过《基于CAN总线的汽车制动实验台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论文中的应用介绍给大家

*力传感器放大电路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比较微弱 (本系统中传感器电源 DC12 V,输出信号 0~36 mV) ,而且还有很多干扰信号,如电源、静电和电磁等。因此必须经过放大处理才能供给后续电路。为保证传感器的线性度 ,要求放大器电路具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高增益、低噪声和高输入阻抗 ,所以要选用集成的仪表放大器来实现对传感器信号的放大。本文选用BB公司生产的 I NA128芯片作一级放大处理 ,后经过 OP227作为二级微调放大。

图四:力传感器放大电路

小结:本系统中传感器输出信号为 0~36 mV,而数据采集电路需要的输入信号为0~5 V,放大倍数约为139倍 ,通过两级放大 ,一方面可达到要求的增益 ,另一方面防止干扰进入数模转换器 ,保护数据采集电路。

网友:
4.自制集成OTL功放电路

该电路由于选用 下 集成块 ,故电路简单 ,通频带较宽 ,音质优美 ,可广泛应用于各音响及语音放大电路。

集成OTL功放电路如图1所示。
集成块1脚为输入端,2脚外接电容C2与外电阻R3构成交流负反馈 ,用以改善放大器的音质 , C3、R1为防自激网络 ,C4为输出藕合电容 ,C6、C7为电源高、低通滤波电容 ,
电源电压为14.4V,静态电流为45mA,负载的阻值为4欧姆 ,功率为6W。

图五:

小结:要正确判断TDA2003各引脚顺序,不允许焊接错误,C1、C2、C4、C6极性不能颠倒;电源电压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14.4V左右为宜;要为TDA2003安装散热片,防止工作时间过长烧毁。

网友:
有点少啊  不算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楼上要求来个op227的应用电路 3.op227放大电路应用   本实例通过《基于CAN总线的汽车制动实验台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论文中的应用介绍给大家 *力传感器放大电路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比较微弱 (本系统中传感 ...

呵呵,我想看的不是op227的应用电路而是op277的内部电路。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今年貌似很中点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奥那是我误会了,没时间了,过几天,我边学习,在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时间紧,只传了一部分

网友:
呵呵 运放的知识是比较有用的哦

网友:
学习了 一些原件还不是很懂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吗,看来我写的方向没有错误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啊,边学边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行了,楼主已经很努力了。
很乐意为大家服务QQ:2418894925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支持哈哈哈

网友:
楼主直接做个PDF多好!

方便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G:

恩是啊,考虑欠缺了哈哈哈,谢谢提醒

网友:
如何设计一个10mv—2V的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