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m3s6952时不慎带来的事故

楼主:
前日,与朋友一起测试个SPWM的程序,用可调电源做模拟出电装置。由于调试过程中电压加的太大,以至于把6952的开发板烧了,
眼睁睁的看着板子毁于瞬间,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
现象是:通电,指示灯不亮;
        钽电容发热,电压表二极管档测量导通;
我估计芯片是应该没坏的,等过了这段时间专门修一下。朋友们有什么意见,请不吝提议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只能看运气了,按着原理图,顺着电源把电压逐一量一下,找到烧坏的器件,换上试一试。如果芯片坏了,也可以换一个,呵呵,可以到TI官网申请样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觉得片子毁坏掉得,至少不会那么容易就坏的。我从电源测了,钽电容却是烧掉了得,忙完了这段时间却实要好好,修一下的了。这里面要告诉大家的是,做硬件的,实在应该养成一个好习惯的。严格按照测试程序执行,不能够盲目的就搞起来的!!

网友:
一定烧东西了,要不不能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