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的程序溢出?

楼主:
写了一个1602的程序。仿真也OK .

但是编译后,弹出一个对话框:file has benn changed outside the editor,reload?   from  1602.M51

请问,程序该怎么修改。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data/command select;
sbit RW=P2^1;//read&write port;
sbit E=P2^2;  //enable port

uchar code table[]="LCD1602 check ok";
uchar code table1[]="GA stock go";

void delay(uint z)
{
   uint j;
   while(z--)
   {
     for(j=0;j<125;j++);
 }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write command to 1602
 {
   RS=0;
   RW=0;
   P0=com;
   delay(5);
   E=1;
   E=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write data to 1602
 delay(5);
 E=1;
 E=0;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lcd_wcom(0x0c);//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lcd_wcom(0x06); //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光标加一
   lcd_wcom(0x01); //清屏设置
   }

  void main()
  {
     uchar n,m=0;

    lcd_init();
    lcd_wcom(0x80);
    for(m=0;m<16;m++)
    {
      lcd_wdat(table[m]);
   delay(200);
     }
   lcd_wcom(0x80+0x41);
   for(n=0;n<8;n++)
   {
     lcd_wdat(table1[n]);
     delay(200);
     }
    while(1);
    }

网友:
好像在外边打开了一个窗口,提示外部数据更改了,你把打开的那些关了应该不会提示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程序在时序上面貌似有点问题!当数据口给完数据后,延时使能端置高,再延时,使能端拉低!

网友:
重新见一下项目,程序有修改才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
把所有KEIL C关了,重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