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LM3S811超声波测距的问题

楼主:
我设置的是用外部中断检测接收的,然后在外部中断的中断函数中读取定时器的当前捕获值,但是为什么不管测得距离多远测出来的捕获值都是一样的呢,求指导,或者有没有用LM3S811做过超声波测距的朋友求指导

网友:
现在也在用811,望高人指点学习一下

网友:
发送后要先延时,换能器有余振的,通常要延迟数mS(具体看模块的手册或实验测试确定),这是超声测距的盲区。

网友:
回答

你好!

   关于此问题,我之前也有客户碰到,但最终还是客户的函数调用没做好。
   请对照相关datasheet和函数进行设置。
   如果还不行的话,请给出你的程序,我可以帮你检查一下,同时附上硬件电路。
Fred

网友:

我做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一个是电源干扰 你得把发射电路和接受电路的电源分开 但是得共地
  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刚出中断 就接到了空气中残留的超声波  解决的方法是 在进入中段后 定义一个变量让它加加   直到到了一个固定值后在响应中断程序   也就是说只有接到了好几个波才能响应中断程序  否则出中断  重新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