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gpio的状态

楼主:
大家好,现在要读取gpio的状态,初始化语句为:
  #define STUS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6

void Gpio_select1(void)
{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6=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26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6 = 0; // GPIO26 = GPIO26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6 = 0;  // GPIO26 = input
}
判断语句为:
if(STUS2==1)
   { Gpio_example1();}
else
   { Gpio_example2();}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gpio26输入为3.3v时,还是执行Gpio_example2(),不能读去gpio的高电平状态,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用的是什么DSP阿.对于C6000系列,有一套CSL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看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