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ADUC7060!

楼主:
用J-LINK 在KEIL4 下,刚开始还可以读到ID的,强制烧了下就连不上了!

还有ARMWSD那里可以下的到,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这个软件

网友:
找到哪个ARMWSD

网友:
通过该软件可以把JTAG恢复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31 2011 18:34:52)
- JTAG speed: 8000 kHz (Auto)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8000 kHz (Auto)
- J-Link found 1 JTAG device. Core ID: 0x3F0F0F0F (ARM7)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网友:
现在可以用KEIL 通过J-LINK可以把程序烧到片子里,可是进入调试模式下,怎么不能单步调试工作!

进入DEBUG模式时,正常会运行到MAIN那里

网友:
现在转到IAR环境+J-LINK调试。。。。。。。。。。。。。。

网友:
开发环境的兼容性问题可以去看看ADI的相关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