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LM3S811采集的数据能不能通过keil软件调试

楼主(2011-08-13):
通过LM3S811采集的数据能不能通过keil软件调试
请问各位高手,通过LM3S811采集的数据能不能通过keil软件调试?还有,ADC的采样序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软件
数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看相应的寄存器,来查看采样到的数值。
采样序列,会按照预先配置的顺序来自动进行采样,减轻 CPU 负荷,且能配置优先级。

楼主:
呵呵
谢谢版主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