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分享《自制44种电子电路》

楼主:
最近看了网友上传的《自制44种电子电路》,觉得此文档不错,然后查些资料总结了一下,特此以帖子的形式外加自己说明分享给大家!!

1.TDA2030功放电路

TDA2030是德律风根生产的音频功放电路,采用V5 脚单列直插式塑料封装结构。按引脚的形状引可分为H型和V型。该集成电路广泛应用于汽车立体声收录音机、中功率音响设备,具有体积小、输出功率大、失真小等特点。

并具有内部保护电路。意大利SGS公司、美国RCA公司、日本日立公司、NEC公司等均有同类产品生产,虽然其内部电路略有差异,但引出脚位置及功能均相同,可以互换。

 TDA2030极限参数

  参数名称                                   极限值                    单位

电源电压(Vs)                               ±18                        V
输入电压(Vin)                              Vs                           V
差分输入电压(Vdi)                       ±15                         V
峰值输出电流(Io)                          3.5                         A
耗散功率(Ptot)(Vdi)                       20                         V
工作结温(Tj)                            -40-+150
存储结温(Tstg)                        -40-+150

典型电路:

小结:

  TDA2030具有负载泄放电压反冲保护电路,如果电源电压峰值电压40V的话,那么在5脚与电源之间必须插入LC滤波器,以保证5脚上的脉冲串维持在规定的幅度内。

热保护:限热保护有以下优点,能够容易承受输出的过载(甚至是长时间的),或者环境温度超过时均起保护作用。与普通电路相比较,散热片可以有更小的安全系数。万一结温超过时,也不会对器件有所损害,如果发生这种情况,Po=(当然还有Ptot)和Io就被减少。印刷电路板设计时必须较好的考虑地线与输出的去耦,因为这些线路有大的电流通过。装配时散热片与之间不需要绝缘,引线长度应尽可能短,焊接温度不得超过26012秒。  虽然TDA2030所需的元件很少,但所选的元件必须是品质有保障的元件。

网友:
UC3843 组成小功率开关电源 电源

开关电源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电源设备了,在此将一种简单的由UC3843 组成小功率开关电源介绍给大家

        开关电源具有工频变压器所不具备的优点,新型、高效、节能的开关电源代表着稳压电源的发展方向,因为开关电源内部工作于高频率状态,本身的功耗很低,电源效率就可做得较高,一般均可做到80%,甚至接近90%。这样高的效率不是普通工频变压器稳压电源所能比拟的。开关电源常用的单端或双端输出脉宽调制(PWM),省去了笨重的工频变压器,可制成几瓦至几千瓦的电源。用于脉宽调制的集成电路很多,我们现在介绍的是UC3843集成电路的一般特性及由它组成小功率开关电源的方法。

    工作原理是,220V交流输入电压经过EMI滤波电路进入整流电路。EMI电路的作用有二,一是防止电源本身的电磁干扰脉冲通过传导或辐射方式干扰公共线路上的其他电器设备。二是防止公共线路上的电磁脉冲干扰电源本身的工作。这部分电路在开关电源中是必需的,如果忽略这部分电路,将不能通过电磁兼容性认证(如中国的3C和欧洲的CE认证)。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由滤波电容滤波后获得约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通过R4UC3843提供约16V的启动电压,其中Fuse是过流或短路保险丝。
          UC3843得到启动电压后即开始工作,输出一定宽度的脉冲控制驱动功率管的导通和截止。由绕组N2获得的高频电压经整流滤波后作为UC3843的工作电源,同时采样电压也取自这个绕组的电压。从而省去了光电耦合的负反馈控制电路,使电路更加简洁。R2C3用于改善误差放大器的频率响应,R1是斜波补偿电容,R10C5UC3843的定时电阻和电容,如果R10=10kΩC5=4700p,开关频率约为40KHzR11是过流检测电阻,R6是功率管栅极的限流电阻。

图示:

小结:业余制作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不要选用太高,因为自制的高频变压器工艺难以保证,高频特性欠佳,频率太高可能会导致电源无法工作。一般可选40KHz左右为宜。调试时,可用示波器(但需考虑电源和设备间的共问题,以免发生短路现象)观察UC3843的第(40)脚的波形,正常时应有1.5Vp-p的矩形脉冲,占空比随输入电压和带负载情况而定。第(6)为占空比可变的矩形波,幅度约为16V。通过观察这些引脚的电压及波形,从而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情况。

网友:
       变压器在电气化时代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仅仅有了220v交流电,我们也拿“电”这个资源无从下手,嘿嘿有了变压器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将交流电转换成我们可用的任意交直流电压值嘿嘿,是不是很酷呢@@,下面我就介绍一种简易的变压器供大家参考

       此电路输入为AC200V,输出为AC12V,功率可达50W。该电路主要是在高频电子整流器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一种变压电路,其性能稳定,体积小,功率大,因而克服了传统的硅钢片变压器体积大、笨重、价高等缺点。

此电子变压器电路工作时,A点工作电压约为12VB点约为25VC点约为105VD点约为10V。如果电压不满足上述数值,或电子变压器电路不振荡,则应检查电路有无错焊、漏焊或虚焊。然后再检查VT1VT2是否良好,T1aT1b的相位是否正确。整个电子变压器电路装调成功后,可装入用金属材料制作的小盒内,发利于屏蔽和散热,但必须注意电路与外壳的绝缘。另外,改变T2 ab二线圈的匝数,则可改变输出的高频电压。

图示:

小结:想了解更多的变压器问题,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基础电路学习,一定收获很大,嘿嘿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
开关电源那块让我想通了点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指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明我的帖子起作用欧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