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比如说吊扇的电动机

楼主:
传统的内转子电动机转子是有缠绕线圈的,能在定子产生的旋转磁场下产生感应电流,从而带动转子转动,可是外转子电机的转子部分并无缠绕线圈,在这种情况下,转子是怎么转动的呢,又比如说,如果像吊扇这种外转子电动机工作中,假如转子也是靠产生感应电流而转动的话,那么由于其转子是在外部的,电风扇的外部以及风叶不是都带电了吗,求解其工作原理,谢谢!最好有附带图片讲解

网友:
mark下   这个我也想知道.先去看看百度知道不知道~

网友:
吊扇使用的是电容式单相交流电机,其主绕组在通电后产生一个交变磁场,该磁场可分解为两个以相同转速、旋转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电扇电机另有一个启动绕组,该绕组产生的磁场与主线圈产生的磁场在位置上相差90度,而该绕组串接的电容使其又与主磁场的相位相差了90度,与主绕组的磁场叠加后于是构成了两相的旋转磁场,鼠笼式定子得以旋转(楞次定律),至于鼠笼式定子的位置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并不重要,定子线圈绕线的方式稍有不同而已。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chunyang的高度啊

网友:
不对吧。传统鼠笼式电动机内转子不假,但是你说错了很少有转子绕线的啊有但是不多。一般都是金属条做成鼠笼形状才叫鼠笼式电动机啊。外转子也是一样的啊只要是转子处在定子绕组形成的旋转磁场中或者接近旋转磁场就能旋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