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得知方法

楼主:
  电容器在电子电路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储能元件,它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电路中。熟悉电容器在不同电路中的名称意义,有助于我们读懂电子电路图。

     1.滤波电容   它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一般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他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2.退耦电容   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3.旁路电容   在交、直流信号的电路中,将电容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电路的某点跨接到公共电位上,为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信号成分因通过电阻产生压降衰减。

     4.耦台电容   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两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以隔断直流,让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过,使前后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5.调谐电容   连接在谐振电路的振荡线圈两端,起到选择振荡频率的作用。

     6.衬垫电容   与谐振电路主电容串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它可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变小,并能显著地提高低频端的振荡频率。适当地选定衬垫电容的容量,可以将低端频率曲线向上提升,接近于理想频率跟踪曲线。

     7.补偿电容 它是与谐振电路主电容并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该电容能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扩大。

     8.中和电容   并接在三极管放大器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网络,以抑制三极管极间电容造成的自激振荡。

     9.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10.定时电容   在RC时间常数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11.加速电容   接在振荡器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信号的幅度。

     12.缩短电容   在UHF高频头电路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器长度而串接的电容。

     13.克拉泼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影响的作用。

     14.锡拉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振荡器在高频端容易起振。

     15.稳幅电容   在鉴频器中,用于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16.预加重电容   为了避免音频调制信号在处理过程中造成对分频量衰减和丢失,而设置的RC高频分量提升网络电容。

     17.去加重电容   为恢复原伴音信号,要求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重所提升的高频分量和噪声一起衰减掉,设置在RC网络中的电容。

     18.移相电容   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

     19.反馈电容   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之间,使输出信号回输到输入端的电容。

     20.降压限流电容   串联在交流电回路中,利用电容对交流电的容抗特性,对交流电进行限流,从而构成分压电路。

     21.逆程电容   用于行扫描输出电路,并接在行输出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以产生高压行扫描锯齿波逆程脉冲,其耐压一般在1500V以上。

     22.校正电容   串接在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显像管边缘的延伸线性失真。

     23.自举升压电容   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储能特性提升电路某点的电位,使该点电位达到供电端电压值的2倍。

网友:
很详细嘛,好多以前没听过。。

网友:
多谢讲授,正需要!

网友:
哇,好详细的电容资料!谢谢楼主的总结与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总结与分享!

网友:
许多都没听过,长见识了!

网友:
滤波电容不是阻直流吗,怎么你有这样一段话:1.滤波电容 它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一般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他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网友:
不错 很有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流信号就通过电容构成回路啦,交流部分就被滤掉

网友:
 记住这么多名称好是好,但若硬背的话,学习学到这份上可就累死啦。
 俺以前玩电路时,明明器件已买齐,看到店里有颜色漂亮而且便宜的电容又去买了回来,为的是装成的电路板好看些,把这也总结进去的话,是不是该叫“配色电容”?

网友:
就是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