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AD转换0~5V电压??

楼主:
 MSP430如何AD转换0~5V电压?? 求高手解决

网友:
看看技术手册啊

设置输入通道、转换模式、存结果

网友:
分压呀

你们老师不讲?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0-5V直接测量是不行的,LS说的分压是个简洁的解决方法

网友:
用两个阻值相同的电阻,从中间抽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P420F149的ADC是查分输入形式的,就是分A+和A-接口,但是在原理图中没有看到A+和A_啊?这个怎么搞?在软件设置ADC输入的时候可以指定P6下的某一口为输入,但这样是单端输入啊?、怎么回事?求解释

网友:
不用差分ADC,用一般的ADC

网友:
一般都用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