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光耦控制电路的原理

楼主:
在一个电源板上见到的,请问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十分感谢

网友:
停电瞬间触发光耦作用吧?

网友:
 利用电容对交流降压驱动光耦,使得接在光耦次级的控制器检测到是否有交流电压。并联在初级的二极管短路掉加在光耦上的反压,用来保护光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能再说具体点吗,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呢?请教下,这个电路我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见过,只是看图说话纸上谈兵。100nF和两个13μF将交流分压,其中半个周期让光耦导通,而跟光耦内二极管反向的另外半周要通过外接二极管旁路掉,以保护光耦不被击穿。电感估计是为了改善点负载特性吧,对检测电路本身意义不大(这点没把握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