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CD4066和运放做到程控运放???

楼主:
各位模拟电路前辈,我用multisim 和 Protues 都对这个电路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跟理论的结果都一样,但是我实际做的两块电路

都得不到预期结果。一块是调试时得到过跟理论差不多的结果,但是不知道后面出来什么毛病,又调不出结果了。还有一块是直接就观察不到结果,求教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仿真跟实际之间的理想化参数造成的?还是电路没有焊好造成的???求真相???

附上protues仿真图........谢谢...............

程控放大CD4066

网友:
如果你仿真用的是实际运放,模拟开关的元件的模型,那么制作出来有问题多半是你板子问题。
用万用表慢慢调试吧。

网友:
嗯...........今天又调试了一下午........把4066去了后再检查了一遍..........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放大能正常了........好像是4066的问题吧..........应该是板子没焊好...........谢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那个4066用什么器件模拟的?
multisim用的什么?
Protues 中用的什么?
我也要用4066仿真,但是不知到怎么找这个4066啊!
请尽快回复,急用!
谢谢!我邮箱2278134194@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