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一下ATmega16中断服务程序的格式

楼主:
小弟初学AVR,不知道各个中断服务程序的格式怎么写,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我记得是Interrupt加中断标号后边是函数名:中断相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0
   i++;
  switch(i%2)
  {
   case 1:PORTA=0X0F;
   case 0:PORTA=0XF0;
  }

网友:
你用的GCC?ICC?还是CVAVR?三种开发软件不一样,其中GCC的是ISR_中断名(与数据手册里的一样的中断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GCC,我查到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