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OPA842的吗

楼主:
请问有用过OPA842的吗,有用它和AD603连接的吗

网友:
两级运放级联不很正常么

网友:
只用过OPA642,接在AD603之前当电压跟随器, 最后还不幸被我烧了。。。。

网友:
这几天在弄,啥情况。

网友:
原则上只要运放均能满足信号放大的要求即可混用不同型号的。

网友:
我用过opa842,opa690,ths3001.

网友:
在603前面烧了很多642,842之类的。。。。

网友:
用过,842做固定增益放大,后面AD603,但是AD603不能放大太大倍数,我的到6dB后再放大,波形就失真了,用模拟示波器看不到清晰波形。。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
没用过,目前只用过OPA637,OPA620。AD811的放大倍数挺大的,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