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请教一个关于msp430中断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430的io中断来接收红外遥控的信号,请问在430 io设置为中断口时,可以用来作为输入信号使用吗?要不然该如何接呢?

网友:
中断就是接收输入信号的,所以选择IO口选择作中断端口时,就默认为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