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ii编译综合后调用Medlsim仿真出错的解决方案

楼主:
仿真后有关.sdo文件出错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一直没发现,这样一个经验总结的好帖,被沉下来了,顶起来!

网友:
呵呵呵。。

终于有人来了。。。

网友:
有人需要吗

有人需要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解决了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的问题,在添加sdo文件的时候,我并没有把下面那两个警告的勾选上,之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是添加应用区域的时候填错了,应用区域填对了,就不会出现问题了,正确的填法是:/实体名/例化标号,同时testbench的实体名要与文件名一样,不一样也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谢谢。。。这个我也没具体研究过。。只是偶然的机会貌似找到了一个方法。。肯定解决他的方法还有的。。。

网友:
我看了,值得学习!

网友:
遇到了类似问题,学习一下

遇到了类似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ISE12.2+modlesim se 6.5g,后仿真的时候也出现了Error: (vsim-SDF-3250) E:/Modelesim practise/par/adder32_timesim.sdf(297): Failed to find INSTANCE:XXXXXXX的问题,应用区域我确定没用填错怎么还是解决不掉呢,我qq1006957433,可以加我好友,谢谢

网友:
真好,增加我关于MODESIM使用的一点知识,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Error: (vsim-SDF-3250)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