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在开发板与自己焊的板子上的区别

楼主:
做了个ad转换的最小系统,在开发板上运行时正常,速度挺快的,但是放到自己焊的板子上就变得很慢,ad转换大概会慢10s左右,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接线没问题,按照开发板接的,一样的程序)。

网友:
慢10s 有点怕人 了 呵呵....请问楼主你的ad转换的速率是多少的 ?你用的是哪款ad? 可以把图片传上来吗 呵呵....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呵呵....

网友:
用的内部ad啊,我感觉接线跟焊接可能会产生影响,但不至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吧?????

网友:
检查你的程序,注意开发板和你的系统时钟频率未必相同,所有涉及定时的程序都要根据你的实际时钟频率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