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小型开关电源

楼主:
Fairchild公司推出的小功率单片开关电源FSD200,它在230V±15%时输出功率为7W,双列直插封装,价格低廉,外围线路十分简单。FSD200有这样一些显著特点:①开关频率能在4ms内从130KHz变到138KHz,这种将开关频率在一定波段内抖动的方法,可将谐波能量分散,有效抑制采用固定开关频率带来的高次谐波所产生的干扰。这不仅减少了EMI,而且可用低成本的电感来代替开关电源通常使用的进线滤波器。②不需反馈绕组。FSD200通过与直流母线相连的Vstr引脚,将外部高压送入内部的高压调节器Hvreg变到7V,作为芯片的控制电压,省去了反馈绕组。其他还有过负荷保护、过热关断、软起动、在待机状态时减少开关损耗的自举操作方式等。

采用FSD200设计的电源电路图如图所示,为单端反激式功率变换线路。4.7V的稳压管线性光耦PC817组成了常见的隔离式反馈电路,光耦的输出直接与FSD200的反馈电压输入端Vfb相连,省去了反馈绕组。5V组的电压实际在5.1~5.2V。读者也可采用常用的TL431稳压管,电压调整率更好,线路稍复杂些。

网友:
不错,收过几种资料,但还没机会实际用过。

 关于FSD200、FSD210两个型号,从它的本家的Fairchild公司网页上却一点痕迹都找不到。正百思不得其解,发现了一段信息说这两个型号受2004年诉讼的影响,估计是Fairchild公司吃了官司之后停产了,较接近的替代型号是FSQ500和FSQ510。  奇怪的是时隔多年,FSD200、FSD210在国内网上仍出得不少,真不知真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