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么设计fir滤波器

楼主:
紧急求助,怎么用fpga设计一个中心频率为500Hz,最大衰减为10db的fir滤波器,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我之前设计过一个,是用IP核做的,不过三年前了,很多东西都忘记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习FPGA

网友:
使用IP核是最简单的做法之一,但是很多的ip核并不能下载进去,对于学习也没有很大的益处。也可以尝试使用dsp builder来设计。

网友:
我也在弄这个东西呢,万事开头难,一起努力。

网友:
通过最近这些天看书,研究了一下fir,发现fir的系数是用别的软件计算出来的(我发现我太笨了)。我把这些系数(假如有10个)比作在房子中按照一定顺序排成一排(这个顺序是用软件计算出系数时就定下来了了的)的10个人的重量。待滤波的数据也比作在房子外的人的重量,至于多少个人,由待滤波数据的个数而定。外面的人还没有进去时,房子里面人的重量是固定的,外面的人按照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进去,和里面的人握一遍手后出去。这个过程中房子里面人的总重量会发生变化。房子里面人的总重量作为fir的输出。不知这个比喻合理没有?求大牛认证。

网友:
fpga实现软件滤波,采样频率,截止频率等影响滤波系数。

网友:
用system generater 实现。有一本书是讲数字信号处理的FPGA实现的,上面有FIR的VHDL和Verilog源代码

网友:
请参看《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with FPGA》这本书,网上有下载的

网友:
首先确定FIR 滤波器技术指标:

   1. 低通还是带通或高通,或着某个中心频率;

   2. 增益

   3. 幅频特性;

   3. 相频特性;

根据技术指标选择FIR 滤波器模型;(比如直接型,频率采样型,级联型等等)

利用MTALAB , 计算选择模型的系数,

把求到的系数代入选择模型的输出公式!

在FPGA实现上面的公式!

网友:
matlab 有filter 设计工具

网友:
我师兄毕设是有关FPGA滤波实现的,其中的滤波系数是通过matlab算出来的,然后存入rom中,硬件实现的时候对其中的系数进行调用